请教maychangPowerAnts扬欣电子等高手:开路200V 恒流源

楼主(2009-02-10):
用开路200V 恒流源来对电容50000UF/200V充电可行吗?

电流一般多大较为合适? 用开关电源的方案可实现这200V恒流源吗?

网友A:
开路200V是什么东西?

网友B:
电流多大取决于你要求多少时间把电压冲上来。

网友C:
恒流源是简易方法

同样的功率控制容量,恒功率控制速度最快.这个电容想必是用来放电产生电火花或是碰焊,百安级的初始充电电流不在话下

网友D:
充电电流要看你的电容本身能够承受的电流以及电源能够提

网友E:
开关电源当然可以实现楼主要求

如PowerAnts所说,恒功率输出充电更快,不过电路稍复杂。

楼主:
谢谢各位,maychang PowerAnts可否给个恒流源简图参考一下?

回2楼: 开路200V 是指源流源开路时的电压是200V

回4楼:就是做碰焊(螺柱焊机)

maychang PowerAnts可否给个开关电源构成恒流源简图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