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正负5V输出的开关电源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9-02-16):
各位大侠,最近我设计了一个正负5伏输出,各2A电流输出能力的20瓦开关电源,采用单端反激式拓扑结构,控制芯片为TOP253PN,在焊接好后,接负载测试时发现正端输出正常,负端输出不准:正端接负载,负端轻载时,负端电压偏高;而负端接负载时,负端电压偏低很多。阅读了几篇**后发现可能是交叉调整率的问题。而在网上找到正负5伏电压输出的开关电源产品不多,找到的只有铭伟的PD2505这种产品,输出正负5伏,各2.5A,但不知道该产品是如何解决负端交叉调整率偏高问题的。因此想请教大家以下问题:

1 对于正负输出电路,如何降低负端输出交叉调整率?

      我的电路中以将输出+5伏引入电压反馈环节,-5V输出未进行反馈

2 类似的开关电源产品(正负5V输出,各端电流输出能力达2.5A)是如何使正负两端输出稳定的电压的?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或谈谈您的看法,谢谢!

网友A:
几个方面

1、增加二次侧两个绕组的耦合度,宜双线并绕;
2、两个二次侧绕组串一个小电感,大约为二次侧两个绕组的漏感的数倍;
3、其中一路设计输出电压稍高,采用磁放大或线性控制;
4、利用平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