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光耦,chunyang写过一篇**介绍

楼主(2009-02-18):
是这样的,偶近来设计了一个MOS管的栅极驱动电路,用了这样的一个结构:PWM的开关频率为100K,占空比0.4,幅值为14V,现在我想将这一路PWM一分为二,也就是想得到幅值和相位相同的两组PWM驱动MOS管,用了以下的这个电路,7815给两只高速光耦250供电,当光耦控制端PWM高电平来时,光耦开通,6、7pin输出高电平15V(可能会略低于15V,因为在光耦上面有一定的压降),再经过限流电阻R30后送到MOS管的栅极,从而开通MOS管;当PWM低电平来时,光耦不导通,从而关断MOS管,不知道这样的设计是否得当,请大家指点!谢谢了!
标注:因为我用全桥拓扑,想用这两路驱动对角的两个MOS

楼主: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栅极驱动电路

恳切大家指点

楼主: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栅极驱动电

图纸如下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一二呢?

求助ing········

网友A:
这样光耦合的速度可以吗?

网友B:
最好用变压器驱动

很多都是选择变压器驱动的

网友C:
re

考虑下PWM的电流输出能力,和光耦的开关速度,问题应该就不会很大

楼主:
光耦的驱动能力应该可以

我以前在学校做焊接电源时,就是用这个驱动IGBT,不过开关频率不高,20K,我不知道250能不能达到100K的开关速度,不知道大家有谁用过这个光耦工作在100K以上的工作频率不?谢谢了!因为我设置开关的死区时间为1us,占空比0.4,我就怕光耦开关时的频率达不到,上升和下降时间太长了,导致上下桥臂导通,那就出问题了

网友D:
查书册

手册上写了,最高工作频率25kHz,上升和下降时间典型是0.15uS,最大不超过0.5uS,
还有一个问题,IGBT或者MOS管开关瞬间需要很大的驱动电流,如果开关频率增加,需要的驱动功率也要增加,这对光耦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网友E:
速度稍慢了些

4uS的脉宽,上升/下降沿各占0.15uS

楼主:
关于250

1.请问10搂PowerAnts,你好,你说的 速度稍慢了些

4uS的脉宽,上升/下降沿各占0.15uS

是什么意思?是指光耦开关速度跟不上吗?还有我定的4us占空比是不是太大了?谢谢!

2.还有9搂的quakegod ,你好,你说的250开关速度最大25K,但是我下载下来的说明书(21IC资料库查到的)怎么没看到这个参数?请问它的参数符号是那个?谢谢,以方便我再次确认下

3.如果真的250跟不上的话,那么请大家介绍一下有那些速度可以达到100K的光耦,以上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F:
25K在这呢。

楼主:
哦,真的谢谢了

呵呵!真的看见了,谢谢!那么请推荐下用什么光耦可以达到这个开关速度的?又要是这种非线性的光耦,谢谢了

楼主:
好急呀!请大家帮助

用什么光耦呢?恳请大家推荐一下!无限感谢

网友G:
光耦

据我所知,大部分高速光耦都承受不了15V的集电极电压,建议不要考虑使用光耦了

网友H:

用“高速光耦”google一下即可找到。
不过,高速光耦相当贵。

楼主:
哦,这样的,但是用脉冲变压器驱动我又不会呀

 因为用光耦驱动电路比较简单,所以一直都是用它来做驱动,看来还真的要想想其它的方法了!

网友I:
你那个 限流电阻不应该放在那个位置吧

你那个 限流电阻不应该放在那个位置吧
带有推挽功能的光耦还能达到那么高的速度不是很好找

楼主:
18楼的大侠请指点一下

请指点,谢谢

楼主:
R40这个电阻是用来限流的,请问应该放在那里

光耦的速度问题偶已经解决了,呵呵!不过在这里还想请教一下大家,光耦控制端的那个限流电阻R40放在如图所示的位置有何不当?请指正(就像18楼fjjilin 所说的,难道要放在前面么?)

楼主:
限流电阻不应该放在那个位置吧

请问fjjilin ,那么我的那个限流电阻R40应该放在那里呢?

网友J:
即使速度够

幅值和相位相同的不能实现

楼主:
请问dxpol432

你说的“幅值和相位相同的不能实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的两组栅极驱动信号有什么不妥当?请指点

网友J:
光耦不会完全一样

即使输入是理想方波,对于光耦的发光单元也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发光单元达到相同的光强度所须电流不同,对于输入信号来说就是产生的延迟不同,另外受光部分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即使光强度一样产生输出动做的门限也不会一样,又是一个延迟,何况根本无法保证同样的光强度。

楼主:
请指点

这是偶在学校时的驱动波形,DSP2407 3.3V PWM输出,20K开关频率,经过以上驱动电路后得到的波形,供大家参考!

网友K:
能否考虑用个一般的高速光耦(6N137)加一个三极管扩流。

这样光耦和三极管的带宽都够。

网友L:
请教

像这种驱动电路光耦的控制端和受控端的GND能共地么?

网友M:
我晕

模拟电路真这么复杂阿?
我怕自己真的不行哦

网友N:
我有igbt驱动电路成品

供电12VDC    输出电流能力4A   输入输出延时0.3uS (可以再小)
电源/输入/输出三隔离.模块化  方便使用.    需要了请给我留个消息.

网友O:
这个

这个要看你的频率!和驱动什么样的功率管!

楼主:
20K的开关频率,功率管

驱动频率20K,600V,10A的管子,大家说怎么样?
这种驱动电路光耦的控制端和受控端的GND能共地么?
请问

楼主:
全桥结构的MOSFET,不用负向电压关断

我用这样的结构去驱动全桥结构的MOSFET,但是没有负向电压来关断,就怕上下桥臂导通,那就麻烦了!因为以前做IGBT的时候要用负电压来彻底关断的,大家说像我这样只用0电压来能关断么

网友P(2010-07-24):
光耦的芯片一般都不是太适合用于高频转换的,建议你试试ir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