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看看我的设计意图是否合适

楼主(2009-02-24):
   大家好!因为工作需要,设计一款蓄电池充电化成设备,也就是一个充电机,因为电池比较多要提高效率,一次可以充15只电瓶,而且电流要能够很好的控制,采用电动调压器做为交流输入,然后接全桥整流模块,经电容滤波后,送人电池进行充电,关键的难点是在电流检测和电压检测上面
先上个图

楼主:
电压检测模块

    下面这张图是我想采用的电压检测模块,想请高手给我看看这样设计是否合理
  下图中Q2为可控硅,用来控制主充电回路是否导通,A点的输入电压,经过R10和R14分压,当输入电压为0~250V是,通过电阻比例分压,使F点电压在0~5V范围内变化,然后送人射随器中,使C点电压和F点电压变化一致,提高输入阻抗,B点电压是电池上的电压,也通过电阻R11和R13进行分压,采样,使G点电压在0~5V范围内变化,然后送入射随器中,C点和D点电压在送人电压比较器L1B中进行电压比较,也既是对A点和B点电压进行比较,使A点电压大于B点电压,即充电电压大于电池电压,C点和C点比较结果E点,送人单片机中进行处理,当C点电压小于D点电压,E为高电平,单片机采样E点电平,当E为高时,单片机驱动调压器电机,使调压器电压升高,致使C点电压大于D点电压,停止电机转动,满足充电条件

楼主:
电动调压器图片

    电动调压器图片,其实就是原来的自耦变压器,中间的旋臂上,用一个直流电机驱动,12V直流电源就可以使电机旋转,然后中间抽头的旋臂就围绕中心旋转,这样在输出端就可以输出调整后的电压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需要多大的充电电流

直接用个开关电源是否成本更低?

楼主:
请高手来看看

    想请高手来看看我这样设计是否有问题,另外运放的选型上,我采用LM324不知道是否合适
    在电流检测方面通过Rref反馈电压,送入射随器,J点电压然后在送人同向比例放大器中放大反馈信号,然后在送人电压比较器L2B中进行电压比较,把充电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Vref 为比较参考电压,通过调整Vref来调整充电电流,L2B比较结果在送人单片机中进行处理,与Vref进行比较,然后控制电机的转动方向,致使实时控制充电电流的稳定

网友B:
充电时只需测得电瓶上充电结止电压和充电电流即可

充电时只需测得电瓶上充电结止电压和充电电流即可用

楼主:
回4楼

    充电电流最大需要5A,在0~5A之内可以任意设置,采用开关电源的话,稳定性不够,而且调整有点麻烦,成本远比这种充电方式高

网友C:
不用细看

光那个可控硅就有问题

楼主:
图没上全

   可控硅的控制部分还没画,我现在主要问题在电压检测和电流检测上,请高手们多给点意见,我的那种设计是否可行,先在这谢谢大家

网友D:
LM324精度没有问题

问题是,你的电池电压是多高,
如果每个电池电压是2V,那么17个加在一起就是34V,最高是17*2.8=47.6V
LM324不能承受这么高的电源电压,最高允许电压32V,要降一下电压。
还有你的电压采样用的是1/2分压,最高电压是23.8V,那么LM324电源电压要比这个电压高好几伏才能正常工作。这个电压不好选,
所以最好是电压采样4分压,LM324电源使用固定的24V

如果你每个电池的电压是6V或者12V,那么分压比就更要大了。
那个电流采样电路正常,不过不需要用LM324再跟随一下,因为本身那个地方就是很低的电阻。

楼主:
谢谢10楼宝贵建议

       谢谢10楼的宝贵建议,我先做个样板慢慢调试,碰到新问题时在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