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看看这个大电阻降压,AC转DC电路工作稳定吗?

楼主(2009-02-24):
各位兄弟,看看这个大电阻降压,AC转DC电路工作稳定吗?

这个电路主要是去N的半波,加个大电阻降压后稳压产生12V直流电源,其工作电流较小,1.2ma/12v左右,请各位分析一下电路工作是否稳定?另外发现C47(实用220uF/34V)发烫温度烫手应该在45°C左右,是否不正常?

网友A:
看不出什么

Q6的漏极去了哪里?

楼主:
Q6的漏极去了电机,

实际是控制导通时间的,

楼主:
看来这么用的人不多。

网友B:
一般是使用安规电容进行限流

直接用电阻的方案少见;

网友C:
Q5Q6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