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1011的BUCK应用电路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09-03-04):
朋友找了一块小日本的电源板子,
上面用了NCP1011的芯片做了一个220V AC到20V DC的电源电路,
由于是非隔离的BUCK电路,不是DATASHEET上的典型应用,
而小日本的板子又是四层的,所以抄了下电路,可能有些地方没有抄对,
所以现在把抄到的电路发上来请前辈们帮着看看有没有问题,
晚辈多谢了!!

楼主:
补充

图的最上面的4脚的地应该是没有的。
图上面的两个地应该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图主要是ZD2为8.1V不是很理解,要是一个非常高的反向电压的二极管则还可能理解了。
因为不知道这个图从原理上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恳请前辈们指点,谢谢!!

楼主:
NCP1011的PDF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5002825.pdf

网友A(2016-03-17):
注意VCC(OFF)=8.5V,这个8.1v稳压管,可能是有VCC给C4上提供电压的,不是从输出电压往VCC供电的。你的电路应该是对的,不过我实验的电路这个8.1v稳压管和1.4k电阻不接,可以用

网友A:
我用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