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请进来看看 请教个一直让我找不到的东西

楼主(2009-03-05):
  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弟我!
 单片机连接哪个芯片可以驱动起来开关管
就想找那块芯片!
   先谢谢各位大虾了!
开关管 功率不超过20w!

网友A:
唉...

老x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和你的设计、选型,可以不用任何芯片,几个电阻即可

楼主:
用几个 电阻效率不大啊!

需要 效率的啊! 2楼 ! 我要用单片机进行输出pwm控制开关管 但不知道 哪个芯片能驱动起来irf460之类的管子!

网友B:
单片机直接都可以驱动irf460之类的管子

关键是你要做什么

楼主:
单片机 不能直接驱动这类管子

  我的想法 是 输出反馈电压通过a/d采样到单片机,让单片机控制输出的变化!当然是控制开关管子的导通和关断来实现实现!
  可是我用单片机驱动不起来开关管 就想找个芯片可以驱动起来管子 让芯片控制管子的导通和关断!
 就是这样的!

楼主:
3楼 你的这个芯片不错 我看了

我试试去

网友C:
这个Vth害死一堆人

IRF460的Vth最小值为2V,最大值为4V,这2V下的Id可是很小的,常温下Id要达到A级,至少得保证4.5V的Vgs,如果用3.3V的单片机,那得先用火机先烤一下MOS才行,等它发热到100度以上。若要保证低温-40度启动话,没5-6V是不行的
所以驱动电路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D:
单片机驱动不起来IRF460么?

表示怀疑。

网友C:
丢冰箱里你就知道了

网友E:
没错

单片机就是驱动不起来这些管子
这些管子不是逻辑电平驱动的,
所以一定要驱动电路,
用10V到15V的电压驱动是最好的

网友D:
蚂蚁兄分析的很好

3.3V是个问题。。。

网友D:
前一段时间驱动IRF的管子,我用的是12V

网友C:
独创分立驱动电路

PWM负逻辑输出即可,R1限流,L1,R2合理搭配,保证最小占空比时,Q1集电极电压波形为方波,再将R2增大到2倍(考虑低温三极管放大系数下降,及器件离散性)

网友C:
这样子,功耗比较低

楼主:
版主哥 你的解释真精辟 佩服啊!

你这v33是什么! 接哪里的! 5v电源吗?? 还是什么?

     能具体说下功耗低的地方原因呗!
   我不太理解!如果不加v33这条支路不也能是实现功能吗?
 请教了!

网友F:
L1加速电感?

网友G:
升压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