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镍氢电池放电过程的问题。

楼主(2009-03-06):
(无正文)

网友A:
电池有内阻,放电电流变小端压肯定会升那么一段时间

网友B:
假如是这样的话

你先接个小电阻让电池放电,要超过额定的电流,这时电池电压会被拉低,然后你换个大电阻做负载,这时你会看见电池电压又上去了。

网友B:
当然,大电流放电不要太久了,不然电压回不去的。

因为电池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