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稳压

楼主(2009-03-10):
交流12v之后经过全波整流.再用220uf的电容滤波,出来的电压是在一定的范围波动的,怎么进一步的减少这个波动,达到稳压,稳压的要求不高,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什么?最好不要用稳压芯片的,电路尽量简单。
我试过再加一个RC电路,效果是有,不过不明显。电压降低时,输出变得不稳定

网友A:
再加一个RC电路

更加不稳,只能减少纹波。
稳压的基本原理是直流负反馈。实现的方法,可以是线性电路,也可以是开关电路。前者就是普通的稳压芯片,后者就是开关电源。

网友B:
再加滤波的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