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W@30KHz左右的变压器应该怎么选啊

楼主(2009-03-10):
刚接触开关电源,发现高频变压器很难搞定,通常怎么计算,有或者大家给个选型的经验公式也可以啊,AC220+/-10%输入,输出55V@15A的容量,应选多大的变压器?是不是频率越高,变压器的体积越小?

楼主:
在问一下,

850W@30KHz 占空比50的话,功率管有个32A可以吗?

网友A:
变压器确实比较难

除了计算困难,绕制工艺也对变压器工作影响很大。

一般地说,开关电源工作频率高一些,变压器体积可以小一些。但频率高了,变压器铁损会增加。铁损增加到一定程度,再提高工作频率反而会使变压器发热过大,体积无法再减小。
开关电源变压器计算,推荐看赵修科老师《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

楼主:
今天在厂里画好了原理图了

准备晒上去的,可是U盘忘厂里了,明天再贴上,请大家给指点1、2

网友B:
看来技术交流需要统一一下格式.

1.输入电压范围(注明交流或直流及频率).
2.输出电压.
3.拓扑结构.
4.工作频率.
详细的介绍,有助于其他人正确的判定及回答.

楼主:
我把做好的图纸晒上好了,请帮忙看看有多少靠谱的地方

见附图纸

楼主:
这里是图纸

楼主:
变换输出段的

其中输入的是220V/50Hz的市电啊,

楼主:
我变压器上好象进行不下去了,

事实上那高频变压器其实就是在骨架上绕几圈漆包线,然后再把磁芯套上罢了
应该说是最简单的最没高技术含量的元件,
自己以前也没有怎么接触过高频变压器,也不知道怎么计算参数,最近一段
时间拼命找这方面的资料看,

楼主:
还有过流保护

楼主:
最后做要求说明以下啊

这电源要求恒流输出15A,误差可以放到2A的,但是电压无所谓,只要电压
超过55V的时候有个保护就可以。

网友A:
“应该说是最简单的最没高技术含量的元件”

当楼主认识到这句话大错时,楼主的电源就成功了。

楼主:
给王奉瑾朋友这么一说,我都不甘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况且我也只是业余给别人做做的,还是做数电好啊

楼主:
我在搞三年变压器,结果自己该做的事没做好,

业余的也没成果,到时候吃饭都难了

网友C:
业余凭什么跟专业的竞争?

楼主:
看17lou说的“业余凭什么跟专业的竞争?”

我不过是给人帮忙做的,做不好也关系,不过业余的也有比专业的还专业的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