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芯片,开关型 输入6--50v 输出5v 5a以上,效率要高

楼主(2009-03-02):
(无正文)

楼主:
恩,2节li电到10节li电 li电最小时候3v左右 最大时候4.2v左右

网友A:
理论上改舵机电枢参数是最理想的

另外,10个锂电芯串联,输出电压范围是27-42V(动力型),不需要6-50V,没有意义

楼主:
蚂蚁,,,人家供电可能是2个li电,可能3个,,,,,10个

另外,舵机不是俺做的,,, 所有舵机加起来 做剧烈的动作,,要保证供电5a以上...
以前用的芯片最大只3a,得找个大电流的芯片,蚂蚁给推荐下...

网友A:
人老眼花了

居然没注意是2-10个,汗...

变比太高,效率上不去,如果是电调的,直接在电调上打主意,系统效率会比较高

楼主:
21流行老年痴呆...

就是电调上的BEC部分,给外部舵机供电,,,  如果2--6节呢...有啥芯片推荐,蚂蚁

网友A:
追求微型化的话

龄特,英飞凌,飞兆都有,多相输出,单周期控制,PFM,跑一两MHz,可能比较贵,自已找一下吧

网友B:
多小的体积算小?

你的输入电压源多大体积?
你知不知道5A 的输出电流,不管怎么做都要散热?
你的模型有多大?

楼主:
先谢蚂蚁 LS看来没见过航模...

网友C:
呵呵,模型上的东西,当然是一定条件下越轻越小越好,

一般都按克来计算重量的

网友C:
凌特的LTC3780是可以输出5A,输入4~42V的升降压IC,效率>95%

最高效率89%
有24PIN的SSOP封装和5mm*5mm的QFN封装

就是要外接4个MOS管就很讨嫌了

凌特还有很多其他的电源,自己慢慢找吧,不过大都价格比较贵哦

网友C:
如果只做降压的话那就只要2个MOS管,毕竟是同步整流呢

楼主:
嘿嘿,先写老x了,,,以前低压的是用78d05并起来

肯定是降压的...
要是只要接个电感加2,3个阻容元件就好了.

网友C:
开关电源也有效率问题啊,多个MOS管能把散热片省了也行

毕竟是同步整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