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电源芯片

楼主(2009-03-15):
由于是新手,开始看书决定自己设计电源,但是带我的老师说自己设计不好,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现在想要选购为51供电的电源芯片。
我要的芯片要低噪声的、将220v交流电变为5v直流的,能够提供800MA电流的。请问我该怎么在网上找这类产品?如何选择最佳的?

网友A:
最简单的

小功率工频变压器加工频整流加滤波加7805。
一个单片机系统耗电有800mA这么大吗?怀疑。

倒是有220V整流输入PWM输出的芯片,不过,怕你玩不转,成本上也不上算。

楼主:
呵呵,说错了,是80mA。

7815与7805是不是能够将220V交流变为5V直流

网友B:
晕倒,感情你从来没有玩过电子啊?

7815与7805这些东西,基本上自己动手做过点什么都知道是什么回事。
买个变压器+7805吧,其他的不用考虑了,考虑也是白考虑,还有比7805更简单的片子吗?

楼主:
呵呵,被4楼看穿了

我原来做的都是软件部分,没注意供电部分。这次要自己设计硬件,才开始一步一步学习。
现在知道了从220到5v直流,要通过变压,整流,稳压(7805).
请问我要画7805的库,要注意什么?protel 99se中有这个库吗

网友C:
服了lz,,,7805居然也不查下资料就直接问接220

楼主:
回复5楼

晕,开始我以为老师说的是一种芯片,能够直接将220v市电转换为51可用的电源,可是现在才知道这需要自己搭电路的,而7805只是其中稳压环节所要用的元器件

网友A:
楼主既然是开始做硬件

第一件事,是学会看DATASHEET。

网友D:
纯软的大佬第一要做的恐怕是学会搜datasheet,哦勒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建议

请问能告诉我你们通常是如何搜产品手册的嘛?(刚知道,datasheet是产品手册的意思)

网友A:
这里比较全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请问我要找传感器,应该如何在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