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的区别?

楼主(2009-03-16):
      线性电源稳压器的调整工作在放大状态,因而发热量大,效率低(35%左右),需要加体积庞大的散热片,而且还需要同样也是大体积的工频变压器,当要制作多组电压输出时变压器会更庞大。
      开关电源的调整管工作在饱和和截至状态,因而发热量小,效率高(75%以上)而且省掉了大体积的变压器,但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上面会叠加较大的波纹,在输出端并接稳压二极管可以改善,另外由于开关管工作是会产生很大的尖锋脉冲干扰,也需要在电路中串连磁珠加以改善。相对而言线性电源就没有以上缺陷,它的波纹可以做的很小(5mv以下)。
     对于电源效率和安装体积有要求的地方用开关电源为佳,对于电磁干扰和电源纯净性有要求的地方(例如电容漏电检测)多选用线性电源。另外当电路中需要作隔离的时候现在多数用dc-dc来做对隔离部分供电(dc-dc从其工作原理上来说就是开关电源。)还有,开关电源中用到的高频变压器可能绕制起来就比较麻烦。

网友A:
发表一下异议

楼上说
但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上面会叠加较大的波纹,在输出端并接稳压二极管可以改善,
这个偶深表怀疑,电源的输出接稳压二极管?

网友B:
接续流二极管应该是没错的

接稳压管不是正好输出要的电压吗?431不也是这种功能。

网友A:
谁帮偶教教1楼和3楼

网友C:
呵呵!

楼主一定是看到有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并接了稳压二极管.

网友D:
你输出多少伏,纹波是5毫伏?

你的开关电源额定电压输出多少伏?纹波是5毫伏啊?
5毫伏的纹波对精密电路测量已经相当大了!

网友E:
大家看看这个全波整流前的稳压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