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DC7-9v,输出3v左右,用线性还是开关电源好

楼主(2009-03-16):
是板载的,输入不稳定,7-9V,输出3v,±5%,输出功率1w,考虑因素:
(1)稳压性能,最好能做到±2%
(2)电路简易性
(3)成本
(4)转化效率,线性能达多少?开关电源能达多少?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应该用线性调整电源还是smps、如果用降压芯片,有哪些?

网友A:
线性效率太低

线性简单,效率太低

网友B:
LS说的对

使用线性电源,效率太低,不足50%,发热达2W,不符合节能精神,
现在都倡导1W待机功耗,甚至0.5W待机功耗,
所以还是用开关电源吧,
如果怕开关电源稳压性能不好,可以先用开关电源变换为4V左右,然后再通过一个LDO来实现。
其实真正要求电源稳定性高的只是一小部分地方,那一小部分用线性即可。

网友C:
这样的芯片大把

最便宜的可能是MC34063,但外围元件较多。稍贵一些但外围元件少的,那就太多了。

网友D:
支持开关

用线性的话,效率实在的低啊,用单片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