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个电池放电控制电路

楼主(2009-03-20):
做了一个电池放电控制电路,要求电路横流,电池低于一定电压灯泡熄灭停止放电。比较器前用开关控制两路比较电压,比较器电源单独供电,灯泡和输入共用一个电源。用电源模拟电池接入时可实现功能。电池有两种,都是1.8安时的,一种普通的一种是内部带一个10欧电阻的,普通的也可以实现功能,但是用那个带电阻的,电流就会偏低了,而且调整比较器供电电压电流也没有变化。请明白的人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大家帮忙看下

    不懂电路,要多学习了,给你一个电子交流群,很好的,你可以问下:49134856

   但是我有世界上少有的性能极佳的精密电阻,电流检测电阻,功率电阻和高频电感,有需要可以跟我要一些资料,或样品,帮怒做研发。

  精密型电阻, 超低阻值电阻,拥有最宽广的阻值范围、最精密及最低的TCR,是全球少数电阻精度可达0.01%、 TCR 5ppm/℃的制造商。在高频化的趋势上,我们开发了薄膜式、积层式及绕线式等高频电感组件,亦是全球少数同时拥有此三种制程的制造商,提供了多样不同应用选择,电感精度可达0.5%,SRF可达13GHz以上,功率电阻,最高功率50W,精度0.5%,TCR50PPM。

QQ:1035581575  mail:smilingfishwx@hotmail.com    手机:13554701800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