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成本AC-DC电路

楼主(2009-03-26):
谁有将220V交流电转换为12V直流电的电路,要求输出电流200mA就行,但电路的可靠性要高,成本要低。有的话可以发我邮箱:waitforyou2008@126.com,谢谢了!

网友A:
RCC自激震荡?

网友B:
叫你只给这么几个条件

  LZ文中没提事项一概不管,可靠性嘛俺仅当是长期工作不出问题。
方案:
  220V直接捅进来,垃圾货0805封装200K贴片电阻250粒并联-价约*币5毛-不怕死还有减低空间,过4粒1N4007组成的整流桥-价约8分,一粒470uF16V电解-价约8分,一粒12V 1/2W稳压管-价约1毛,焊锡若干-价约...看你的焊接手艺-当1毛好了,不要PCB了-要PCB干什么?引出线两条-*币4分-当然还有便宜的,自己去找;哦...就搞定了---负载必须在170mA~220mA,成本共约*币9毛。

火气大了点 :-(

上面的其实没办法工作,给个阻容的方子:
  6.8uF400V电解两个背靠背串联接成3.4uF-RMB¥0.17 X 2 = 0.34, 可得约240mA电流, 电容安全用放电电阻2.2M两粒;整流桥;470uF电解;并联稳压电路约两毛;PCB/杂阻/杂容/引线约一元.共约一元六毛.

网友C:
wh6ic真牛人也

网友A:
我想复杂了。

网友D:
楼上说的阻容降压,是个好方法啊 低成本。

网友E:
垃圾就是这么打造出来的。 真是害人啊~~~

网友F:
中学的时候有人同学就用这样的充电器+充电电池

边充电边听随身听……

网友G:
LS说的那玩意儿用过

LS说的那玩意儿用过,有次充电中使用,电得俺哆嗦(和电视上被电效果差不多),害人不浅啊

网友H:
电源技术

有什么用途啊!

网友I:
wh6ic牛到绝顶顶了!

他是害人,但没害自己,至少将他的垃圾贷卖出.

网友B:
我的贴开头就讲了LZ没有提要求

  类似电路很多工程产品上有用到,民用产品有专门的产品安全标准,我没有让你在民品上也这样用。就算民用品也有使用此类电源的例子。不能简单化随便就说垃圾什么的,很多电力产品就是这样做的,号称最严谨的德国鬼子也一样制造和使用这些产品。
  拿个不大贴切的例子,前人发明了燃油发动机,可以用来造货车造邮轮,也可以用来做坦克军舰,你不能说是发动机发明者害了坦克军舰的受害人。

网友J:
最普遍的做法是变压器整流

  成本6元

楼主:
补充说明

我所说的电源是用到酒店取电开关里面的,从AC 220V到DC 12V,输出电流200mA即可,电源的负载会有大约90mA的波动(继电器闭合/断开),因为取电开关是长期通电工作的,所以要求电源一定要稳定可靠,还有取电开关本身的体积不大,所以对电源的体积也有要求,大家有什么好的电路都可拿出来参考一下。谢谢了!

楼主:
回复 wh6ic

你好,你所说的方案绝对是低成本,但是我不敢用,我之所以没把要求说的很具体,目的是想看看大家都有那些好的方案,不要把大家的方案现在死了,比如说吧:假如我一开始说要寻求AC/DC开关电源,要求输入AC 90~280V,输出DC 12V,200mA,纹波小于100mV,效率>85%...,你上面提到的那种“经典”的低成本方案,你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谢谢了!

网友B:
工频变压器方案比较合适

  如果电源效率有要求可以考虑低压开关电源,220V线路长期工作不建议使用直接整流式AC/DC,特别是有成本要求的情况下。
  如果体积限制比较严,机械方案可以保证人身安全,使用非接触RFID之类取电牌,还真就建议使用俺的容阻并联稳压电源方案,纹波、效率达到你的要求都没问题,它的容性无功功率成份在酒店类环境是受欢迎的。当然要在90~280VAC下仍满足要求则电路参数需重新计算。

  BTW:要适应全球各地酒店环境280V指标绝对不够!你会死得很惨......俺、俺去打酱油。

网友K:
厉害~

又学到不少啊!

楼主:
回复wh6ic

用阻容降压的方案一般要求负载要恒定,变化不要太大,可是我的负载会有接近100mA的波动,用阻容降压行吗?我同事告诉我,他以前在做这方面的实验时,用阻容方案总是烧器件,不可靠啊。你那儿有没有现成的阻容降压的电路,能否共享一下,你提到的用几百个电阻的就不要说了。谢谢了。

网友L:
麻烦,去电源厂家定制吧,几百个,包你价格优惠

这些小玩意我一律定制,自己做划不来

网友B:
试一试吧

 Q01为并联开关稳压管,其控制建议使用324做成带史密特的电压监测,高于13V就开通Q01,短路直流输入停止给C02充电,低于12.9V关断Q01恢复充电。13V供继电器等对电压适当波动不敏感元件,12V给纹波要求比较严的部分,另外最好用324多余运放做一个电源OK控制,因为此电路要保证纹波要求,C02取值会比较大,上电比较慢。长期可靠工作成本可以控制在4块。

网友M:
急求电路

急!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灯板,急用驱动
要求:输入277V,输出380V左右,270mA,电路工作稳定,适合生产线员工方便作业

网友N:
分享很宝贵的资料!

LLC的设计步骤
http://www.21**/bbs/bbshome/newrevert.php?tid=4360&rid=61
开关电源中的关键元器件设计
http://www.21**/bbs/bbshome/newrevert.php?tid=4363&rid=61
隔离式直流模块电源中的电路拓扑
http://www.21**/bbs/bbshome/newrevert.php?tid=4361&rid=61

楼主:
谢谢了,wh6ic

wh6ic:谢谢你了,你能不能把相关元件的参数也共享一下,这要求可能过分了点,但是没办法,我现在没有时间去长时间测试,我怕参数设置的不合适。再次谢过了!

网友:
你要的电压范围不对吧?

如果你要的电压范围在85-265V,我到可以给你提供方案,你的电压怎么是90-280V,超出电网范围了呀    qinjun1215@163.com

楼主:
我要的电压范围是85-265V,不是90-2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