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在电源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03-27):
看看这个电路里面ne5532 的作用 ,看起来像是一个软启动,小弟初学不精,请各位大侠帮看看,谢过了!~

网友A:
叫做伺服电源,检测输出端的交流变化反向放大后用来控制

以期提高电源的瞬态响应能力

高保真音响电路中用的很多,
但实际效果有待商议和测试,因为7805的GND抬高后,输出端多久才有反映很难说

楼主:
感谢xwj的解释 !

我想了很久没想出来 原来是这样子~~嘿嘿!小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