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升压转高压交流的问题

楼主(2009-03-31):
以下电路参数如下:电感22MH,电容104/630V(CBB电容),二极管1N4148,在三极管的基极输入一定占空比的方波,请问在二极管的负极可以得到多大的电压,电容使用CBB电容是不是错误的,是不是应该使用250V电解电容,对电源方面没有什么研究,特请各位做过的高手指点这个DC升压电路的算法

楼主:
补充说明

不好意思,电感输入端输入电压是4.5V(电池供电),请问二极管负端最大可以输出多高的电压,电容的类别使用哪种的好,电解还是CBB?

网友A:
大概有几十伏吧

  4148最多耐压160V,三极管耐压不明,看样子也不会高,8050也就40V上下,充到三十几伏的时候大部分能量都被三极管吃了-它吃多了大概会“砰”、也可能悄悄的冒点清烟;22mH电感内阻不知道是多大,几欧似乎是有的,极限电流大概不会超过安培,不知三极管能否进入饱和状态,电感储能 1/2I*I*L 最多有几个毫焦;输入脉冲驱动能力不明-不会是MCU直接出来的吧;脉冲占空比/有效时间不明;电池种类/新旧程度不明;再考虑到三极管的关断时间;不到四十伏吧。跟本就没到考虑电容选择问题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