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9-04-01):
变压器一般都标有两种次级电压,比如有个变压器标明次级空载时15V,满载时12V,我想用它后经整流滤波再经7812输出12V,行么?

网友A:
不用7812就行了

网友B:
自己看看7812的资料就知道范围了

稍微大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