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整流桥在直流输入时的过流能力差的问题

楼主(2009-04-01):
   很多人都知道,用整流桥可实现直流无极性输入。但缺点是过流能力差。

   我的产品直流输入范围是8V~36V。电压12V时,电流200mA,电压越低电流越大。

   加个整流桥,无极性输入时,11.5V~36V能正常工作,<11.5V就不能工作了。

   (注:整流桥空载时,2V输入都有输出的)

   一时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试了各种压降、各种过流能力的二极管,都是小于11V左右就不行了。

   请赐教,十分感谢!

楼主:
应该是直流输入且低压时,过流能力差

网友A:
在整流桥后加个1000uF电容

网友B:
整流桥压降过大

大电流下一般可达2-3V,改用肖特基吧,一块多的MBR20100,20A/100V,用两个组成全桥,压降可控制在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