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用LM2576输出电压纹波大如何消除?

楼主(2009-04-03):
如题!
做一个产品,输出声音在静音的时候有嘟嘟底噪,后在输出端串接电感滤波改善不是很明显,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A:
RT

纹波噪声可以采用C+L+C滤波
尖峰噪声可以采用共模扼流圈

网友B:
三言两语说不清

这个问题可是考验你的耐力和意志的时候了,在这里三言两语可说不清。

网友A:
问题首先要找到 对解决问题的方法。

首先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方法对了那就不会“瞎折腾”,别人给的就是个思路,更多的需要自己去思考解决。能够击中“要害”的“三言两语”就是对别人的帮助,否则就是“废话”。

楼主:
rt

经试验,滤波电感和噪音有很大关系,先前使用普通电感滤波效果很差,后来换用进口的TDK电感滤波改善明显,但是毕竟不是好办法,成本增加太多,继续在试验...

网友C:
回答

2576内部开关频率远高于20K,正常工作不会有太大的低频噪音,可能是使用电感的电感量过大引起的.用示波器可观察到低频噪声的波形.

楼主:
RT

继续!

五楼和七楼请具体讲解一下!经我试验的结果是电感大比电感小的好一些...
但是电感太大结构不允许放!
苦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