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进后的MC34063A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4-05):
刚改进了这个MC34063A的升压电路 由5V升到15V 电路是按照DATASHEET的典型升压电路画的 只改变了其中R2的阻值 以确保Vout(15V)=1.25(1+R2/R1) 不知道现在设计的对不对?是否应该做怎样的改进呢?希望朋友们指点下 谢谢!
(谢谢楼下的朋友们批评指教,我把图又改了,确实太粗心了)

网友A:
有什么问题?

楼主:
不知道我画的这个图对不对

不知道现在设计的对不对?是否应该做怎样的改进呢 让效果更好些?

网友A:
加L2干吗?

楼主:
Vpp

看DATASHEET时 好像有个可选输出端 对Vpp有影响  不知道为何不能换上它呢?这个电路是怎么涉及到信号的峰峰值的呢?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批评指教,我把图又改了,确实太粗心了)

网友B:
可以直接对着MC34063的数据手册检查

网友C:
对着DATATSHEET电路做

对着DATATSHEET电路做,不加扩流的话上不到500MA,常用电路,先把DATASHEET看明白,这个IC的资料很丰富的,连LAYOUT的图都有,仔细点,做到老学到老,有的时候不是技术问题,是思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