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机严重干扰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09-04-06):
试验发现对讲机严重干扰直流稳压电源,请问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试验发现对讲机严重干扰直流稳压电源”

一是加屏蔽,二是滤波。

网友B:
哈哈。。。我又一次采购显示器。。。就是拿着对讲机去挑

网友C:
给对讲机平平反

对讲机没错儿,是这电源没折腾好,VHF都能干扰低频了,那这个电源实在是不咋样。

网友D:
蚂蚁正解

说不定还要给电源平反...

网友C:
电源不能平反

RF能干扰低频线性电路,这是高频退耦没做好

基准源、误差放大,取样,推动,调整这些环节,某处高频退耦不良,感应到的RF信号,通过PN检波,破环了电路的工作点。

网友E:
学习一下 下次我买电子设备也带个对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