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怎样把现有的+12V电压变成-12V电压输出

楼主(2009-04-07):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小可以用电荷泵,电流大用反转式DC-DC

网友B:
请教大家,怎样把现有的 12V电压变成-12V电压输出

如果输出电流在1A左右或以内的话,,MC34063是个好选择.提供几个链接,应该有帮助
特点及应用介绍:
http://www.dz3w.com/info/commonIC/0072162.html
外围参数计算:
http://www.dz3w.com/calc/ICcalc/0072161.html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谢谢楼上两位。
请教qjy_dali ,是否能给个用电荷泵的电路图,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啊,或者DC-DC的也可以只要成本低就可以,另外我要的电流不大,在500mA以下。

网友C:
500mA还叫电流不大

网友D:
要泵出12V500mA的电流,得用抽水机了~~~

MC34063还得要用外置的开关管才行。

网友E:
呃,提个弱弱的建议

能不能把电源输出引线反接啊?这个样子不就是-12V了?我偶尔这样用的,把正极接到负载的地线上

楼主:
50mA应该可以吧

网友F:
在整流桥处加2个2极管和2个电容

做个负向倍压整流,就可以多出 -12V了(100 -200mA都行)

网友G:
直接用7912不就行了

那么麻烦做什么啊

楼主:
请教老黄头

请教老黄头,能否给个示意电路图

网友H:
7912输出的是-12V

7912输出的是-12V
不过输出功率不是很高....

网友I:
再汗~~~

“直接用7912不就行了”...

楼主:
请教楼上

7912输入的就是负电压,79系列只是对本来就是负压的进行稳压。
我现在是只有一个 +12V的电压,可我另外还需要一组 -12的电压,就是想把+12V如何转换成-12V,7912能做到吗?

网友J:
直接用7809

直接用7809

楼主:
回楼上

7809能出-12V吗

楼主:
再次声明

我的意思是现在只有+12V,如何用最简单的办法输出一个-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