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FC控制芯片NCP1653的一个问题。。大家帮忙下。。蚂蚁再

楼主(2009-04-08):
毕业设计是带PFC的软开关电源。

PFC部分采用NCP1653控制的Boost电路,摘抄Datasheet上面的原理图如下:

请问:NCP1653工作电压15V通过何种方式得来最简单呢?详细说明一下  谢谢~~~

网友A:
又是个不仔细读datasheet的

换俺去读你们那个书,俺肯定考100分

网友B:
哈哈……蚂蚁就会吹牛~~~~

网友A:
吹牛无罪

只是给后生们提个醒,明明手册上有,硬是不去读,可怜俺还要就着金山词霸去啃.

中国的教育真不是个事,中国要掘起,首先要成立一个百万人的组织,每个专业一百人的中队,分十个小组,每个小组一个专家带队,专事翻译国外的科学文献,学生就别去学什么狗屁英语了.

老外这么利害,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外语, 中国学生,至少有3年的学时拿来学人家的语言,就凭这一点,要想赶上去,门都没有.

网友B:
这个又牵涉到整个制度的问题了。还好俺很少花时间去学外

就算是上英语课,俺也是搞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许很多人会说,英语基础不好,限制了俺的发展高度。俺才不管那么多,其它基础都不好的话,
要那么高的高度又有何用?也许在中国有用吧…………哎。

网友A:
圈圈可不要听俺误导哦

俺只是乱说说,不鼓励大家放弃英语...至少要能读懂技术资料

楼主:
谢谢蚂蚁

唉  还真没认真看啊   英语没学好  勉强过的四级  忘完了  讨厌看英文资料啊

谢谢蚂蚁了

网友A:
俺 英语 0.5级 词汇量不过1000 哈

网友B:
跟蚂蚁学习一下,俺读英文档比读中文文档快、舒服,嘿嘿

楼主:
英语过级都是敷衍人的哦

过级之后就没学习英语的动力了
现在捧到个英文资料 看到都头痛
大四最后一学期了  居然看到别人报考六级那个热闹劲啊  俺也就跟着报了
唉  毕业设计 课程设计都忙死了
又是去送钱的。。。。

楼主:
再问

此芯片可工作于:恒定输出电压和跟随升压两种模式。
但是根据Datasheet上面的介绍,不同模式推荐了不同的VCC偏置电路。
可是却又没有详细说明如何鉴别电路到底工作于其中那个模式(好像是根据输出电流反馈和基准比较来具体区分的,但貌似此电路根据实际情况在两种模式切换工作都有可能)。那么到底如何选取偏置电路呢?

另外,在恒压输出模式时,Datasheet推荐了在升压电感上面加辅助绕组来实现偏置,请问在电感上面加辅助绕组是否等同于把电感换成一个变压器啊?做实物时候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可能问的很傻瓜。。别笑我。。第一次做实物!

网友A:
视具体情况而定

如果不要求后备切换供电时间,PFC输出电容可以比较小,用跟随模式,电感会比较小,而且MOS损耗也小,EMI也好些.
而对后备切换时间有要求的,则PFC电容一般都比较大,这时要用定电压输出模式,
具体工作在那个模式,看第三脚的电流,如果是恒定的,则为跟随模式, 而这个电流跟随线电压的,则为定电压输出,这个功能比较优秀
想用跟随模式的话,照第16页,在线电压上加一级RC平猾,再接3脚的电阻,电流便稳定了

楼主:
---------

“想用跟随模式的话,照第16页,在线电压上加一级RC平猾,再接3脚的电阻,电流便稳定了”

你的意思是说第16页的PFC电路图就是工作于跟随模式的么?
另外,电感上面加辅助绕组是怎么一回事啊?

“具体工作在那个模式,看第三脚的电流,如果是恒定的,则为跟随模式, 而这个电流跟随线电压的,则为定电压输出”

关键是实物都没做出来,也没法测试啊。现在不知道具体如何加VCC偏置电路。。

如果可以的话,你具体说明一下吧

网友A:
你现在主贴的电路

3脚引入的是相对稳定的电流,即为跟随模式,把33nF那个电容拿掉,便成为定电压模式了,可采用16页的辅助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