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开关电源怎么检修

楼主(2009-04-08):
一个开关电源无输出,经查F1、BD1、L1、Q1、R2、R3损坏,C4容量不足。更换以上配件后通电,测得BD1输出300V,U1(原集成块为UTC3843D)7脚无电压,后更换该集成块为UC3843,再测7脚电压为6V,8脚基准电压只有2V,6脚输出电压1V左右,拆下U2 PC817后无变化。U1 5、7脚外接15V电源测量U1 8脚5V,6脚14V。
谢谢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源再怎么检查。

网友A:
你遇见啥问题了?

网友B:
检查元件

7脚电压太低,接外电源时各脚电压正常,说明U1是好的。检查R1阻值是否正确,检查C5、C6是否有漏电现象,检查D2反向电阻是否降低。

网友C:
注意铜箔有无断裂

从你开始的损坏器件判断,可能是由于高压(雷击或其它原因)进入电源导致的硅整流桥以及其它器件损坏,但难以理解的是你的压敏电阻没有损坏,估计你现在的故障是电源没有输出,通过你断开光偶仍没有电压来分析,建议你监查底线(包括线路板的铜箔有无断裂),同时更换FR107,其余在电源初级的电阻电容也最好测量一下,如果真是雷击,那U2以及u3建议更换,确保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