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电压

楼主(2008-06-1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图画得真是有意境啊...

你先搞清楚平均电压的定义,就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

平均值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
平均电压为在一个周期里的积分吧,不知怎么算

网友A:
倒塌...平均电压是一个周期内电压的累加和除以周期

其实就是曲线与X轴、两个时刻间所围成的图形的面积。

对于直流电压,面积你应该会算吧...算出来后再除以周期就是了。

楼主:
就是电压在一个周期里的积分除以周期啊

网友B:
积分,矩形是最容易计算的

三角形就稍复杂点,其它函数更复杂。

网友C:
俺弄错了

要求的是平均值,而不是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