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和431可以这样用吗?

楼主(2008-06-17):
(无正文)

网友A:
无大问题

网友B:
那何必用7805?

网友C:
直接用片7812岂不更省事?

输入端为何要用400V电容?

网友D:
要注意:7805的输入端耐压只有40V

网友D:
个人认为你这个电路不太合适

因为431的增益太大,再加上7805的增益,可能会导致自激。

楼主:
谢谢指点!!

谢谢大家指点!!请问如何将输入电压控制在7805的耐压范围内?

网友E:
re:如何将输入电压控制在7805的耐压范围内?

整流桥前加变压器,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谢谢指点!!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