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伏左右DC/AC变到9VDC,除了NS的LM5XXX还有别的厂家吗?

楼主(2008-06-18):
DC-DC芯片是不是比AC-DC的贵啊,我要80伏左右的电压降到9V左右,电流在500MA左右,别的厂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啊,稳定性如何?我要把它做到板子上,

网友A:
不是芯片热,就是磁芯热。建议用反激电路,不要用BUCK

网友B:
AD/DC? AC不也得先整流成DC嘛

楼主:
我觉得DC-DC也是先变成AC的嘛

我直接给AC是不是省点钱,这是个要求低压、大电流分布式供电的项目,不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