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8-06-18):
方正TJ711显示器主电源UC3842的6脚与开关管G极之间有个与地连接的电阻的用处是什么?阻值是多少?我的显示器烧了看不清。我看不同的型号的那个电阻是不同的,分别有10k 20k 47k的,我应该怎么换呢?

网友A:
差不多,就10k啦

网友B:
那要看你哪個MOS是什么MOS了

從一般3842的電路圖看,那個腳都接一個電阻,然后接MOS的Gate,其個緩沖和保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