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短路击穿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6-19):
240v50Hz交流后面的全波整流桥两个1n4007短路击穿,最大输入电流是250mA,是浪涌吗?整流桥前面有390v压敏电阻保护。

网友A:
滤波电容过大?

网友B:
你都说了是短路击穿了~还问什么原因?

网友C:
短路击穿---是结果现象

浪涌---可能是原因之一

网友D:
請問穿的是整流管的哪兩只?

网友E:
防止浪涌可以在整流桥前面串个热敏电阻

负温度系数

网友E:
如果功率不太大 也可以直接串个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