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系列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08-06-25):
用top249y设计了一个80W的电源,多路输出,+-15,+-8,+5,其中5v7A,其余的0.5A,在测试的时候,5V在3A输出的时候还可以,但是电流越大,5V的电压就低了一些,从4.96V到7A时候的4.80V,其余的+-15V变成了接近+-19V,+-8V变成了接近+-10V!这个是什么原因?是tl431调整的不好,还是变压器设计的不好?还有如果5V那一路的滤波电感饱和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再说初级,我测了一点D端的波形,觉得不太对,振荡太多了!下面是我测得的波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变压器,输出整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