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充电器输出端口如何接

楼主(2008-06-26):
(无正文)

网友A:
怎么又在问? 先去看这个贴!

楼主:
HEHE

谢谢   我先看一下

网友B:

这个帖子讲的不是很详细
我试着用电阻进行分压,但仍然没用
也许是我的方法不对
还请高手帮帮我

网友C:
iphone充电器输出端口接法

在第4.6脚加上拉和下拉,8脚5V供电,第1.2脚为地。上拉为75K下拉为49.9K

网友D:
iphone充电器和IPOD充电器是一样的接法.

在第4.6脚加上拉和下拉,8脚5V供电,第1.2脚为地,总之4脚电压为2.7 6脚电压为2.0,如果1.2脚接地不可以充再将地线接于15脚USBGND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