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充电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8-06-26):
请教一个蓄电池电压降到多少表示电用完需要充电了,然后充电时又充到多少算充电满了?

比如一个6V的蓄电池,这两个电压分别是多少呢?

网友A:
铅酸蓄电池

一般而论
小电流放电5.25V,大电流放电4.8V,终止.
循环充电7.3V,涓流充电6.8V,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