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骨架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6-27):
参考一下

http://www.magnetic-core.com/product_1.htm

EFFECTIVE PARAMETERS AND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Cores

EFFECTIVE PARAMETERS

CP4

Le(mm)

Ae(mm 2)

Ve mm 3
W(g)
AL±25%(nH/N2)

RM4

22.7

317.8
1.7

RM5

22.4

23.7

RM6

5.1

RM8

RM10

Remark: AL Value testing condition: 1kHz, 0.5mA,10Ts
Type: PQ Core
DIMENSIONS

Cores

DIMENSIONS (mm)

E1

E2

PQ2016

20.5 ± 0.4

8.1 ± 0.1

14 ± 0.4

8.8 ± 0.2

18 ± 0.4

12min

5.15 ± 0.2

PQ2020

20.5 ± 0.4

10.2 ± 0.2

14 ± 0.4

8.8 ± 0.2

18 ± 0.4

12 min

7.15 ± 0.2

PQ2620

26.5 ± 0.45

9.6 ± 0.2

19 ± 0.45

12 ± 0.2

22.5 ± 0.45

15.5 min

5.75 ± 0.2

PQ2625

26.5 ± 0.45

12.6 ± 0.2

19 ± 0.45

12 ± 0.2

22.5 ± 0.45

15.5 min

8.05 ± 0.2

PQ3220

32 ± 0.5

10.5 ± 0.2

22 ± 0.5

13.45 ± 0.3

27.5 ± 0.5

19 min

5.75 ± 0.2

PQ3230

32 ± 0.5

15.4 ± 0.2

22 ± 0.5

13.45 ± 0.3

27.5 ± 0.5

19 min

10.6 ± 0.2

PQ3535

35.1 ± 0.6

17.4 ± 0.2

26 ± 0.5

14.35 ± 0.3

32.0 ± 0.5

23.5 min

12.5 ± 0.2

EFFECTIVE PARAMETERS AND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Cores

EFFECTIVE PARAMETERS

CP4

Ae(mm 2)

Le(mm)

Ve mm 3
W(g)
AL ± 25% ( nH/N 2 )

PQ2016

37.4

PQ2020

45.4

PQ2620

46.3

PQ2625

55.5

PQ3220

55.5

PQ3230

74.6

PQ3535

87.9

Remark: AL Value testing condition: 1kHz, 0.5mA,10Ts
Type:EER Core
DIMENSIONS

Cores

DIMENSIONS (mm)

2B

2F

EER2820

28.5 ± 0.6

20.0 ± 0.4

11.4 ± 0.3

21.4 min

9.9 ± 0.3

13.0 ± 0.3

EER2828

28.5 ± 0.6

28.0 ± 0.4

11.4 ± 0.3

21.4 min

9.9 ± 0.3

19.3 ± 0.3

EER2834

28.5 ± 0.6

33.8 ± 0.5

11.4 ± 0.3

21.4 min

9.9 ± 0.3

25.0 ± 0.3

EER3032

29.8 ± 0.6

31.6 ± 0.5

9.5 ± 0.3

22 min

9.5 ± 0.3

22 ± 0.6

EER3542

35.3 ± 0.5

41.8 ± 0.5

11.3 ± 0.3

26.4 min

11.3 ± 0.3

29.8 ± 0.5

EER3543

35.3 ± 0.5

43.8 ± 0.5

11.3 ± 0.3

26.4 min

11.3 ± 0.3

31 ± 0.5

EER3940

39.1 ± 0.8

40.4 ± 0.5

12.5 ± 0.3

29.3 min

12.5 ± 0.3

30 ± 0.5

EER3945

39.3 ± 0.8

44.6 ± 0.5

12.5 ± 0.3

29.3 min

12.5 ± 0.3

34.2 ± 0.5

EER4045

40.0 ± 0.7

44.8 ± 0.5

13.3 ± 0.3

29 min

13.3 ± 0.3

30.8 ± 0.5

EER4215

42.0 ± 0.8

43.8 ± 0.5

14.8 ± 0.3

30.4 min

14.8 ± 0.3

31.8 ± 0.5

EER4220

42.0 ± 0.8

42.4 ± 0.5

19.6 ± 0.4

30.4 min

14.8 ± 0.3

30.3 ± 0.7

EER4445

44.0 ± 1.0

44.6 ± 0.6

14.9 ± 0.3

32.5 min

14.9 ± 0.3

33.0 ± 0.8

EER4950

48.7 ± 1.0

49.4 ± 0.6

16.3 ± 0.4

36.1min

16.3 ± 0.4

36.2 ± 0.8

EER4954

49.0 ± 0.8

54.0 ± 0.5

17.2 ± 0.4

36.4min

17.2 ± 0.4

37.0 ± 0.8

EFFECTIVE PARAMETERS AND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Cores

EFFECTIVE PARAMETERS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Le
mm

Ae
mm 2

Ve
mm 3
W(g)
AL± 25%( NH/N 2 )

CP4

H7

H10

EER2820

49.5

44.3

EER2828

EER2834

74.4

85.4

EER3032

70.7

76.2

EER3542

EER3543

98.1

EER3940

92.6

EER3945

101.5

EER4045

94.7

EER4215

98.8

EER4220

95.1

EER4445

EER4950

EER4954

Remark: AL Value testing condition: 10kHz, 50mV, 10Ts
Type: P/C Core
DIMENSIONS

Cores

DIMENSIONS (mm)

D1

P9/5

9.15 ± 0.2

2.65 ± 0.1

3.8 ± 0.1

7.63 ± 0.15

1.88 ± 0.1

1.95 ± 0.1

P11/7

11.1 ± 0.25

3.3 ± 0.1

4.6 ± 0.1

9.2 ± 0.2

2.3 ± 0.1

2.1 ± 0.1

P14/8

14.0 ± 0.3

4.18 ± 0.1

6.09 max

11.6 min

2.79 min

3.1 ± 0.1

C14/8

14.0 ± 0.3

4.18 ± 0.1

6.09 max

11.6 min

2.79 min

3.1 ± 0.1

DC14/8

14.0 ± 0.3

4.18 ± 0.1

6.09 max

11.6 min

2.79 min

3.1 ± 0.1

P18/11

17.9 ± 0.4

5.3 ± 0.1

7.4 ± 0.2

15.25 ± 0.3

3.8 ± 0.2

3.02 ± 0.1

C18/11

17.9 ± 0.4

5.3 ± 0.1

7.4 ± 0.2

15.25 ± 0.3

3.8 ± 0.2

3.02 ± 0.1

P23/11

22.86 ± 0.5

5.53 ± 0.3

9.9 max

17.93min

3.63 min

5.08 ± 0.2

C23/11

22.86 ± 0.5

5.53 ± 0.3

9.9 max

17.93min

3.63 min

5.08 ± 0.2

P30/19

30.0 ± 0.6

9.4 ± 0.3

13.3 ± 0.3

25.4 ± 0.4

2.6 ± 0.2

5.55 ± 0.2

EFFECTIVE PARAMETERS AND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Cores

EFFECTIVE PARAMETERS

AL ( nH/N 2 )

Ae(mm 2)

Le(mm)

Ve mm 3
W(g)
CP4

H7

H10

P9/5

12.2

9.8

119.6
0.9

P11/7

15.5

16.2

P14/8

19.8

25.0

3.2

9800 ± 40%

C14/8

21.1

23.3

2.66

8000 ± 40%

DC14/8

22.5

2.66

P18/11

25.8

43.3

6.66

C18/11

27.2

40.6

5.4

P23/11

31.6

57.2

1807.5
14.2

C23/11

28.6

61.0

1744.6
12.0

P30/19

47.3

Remark: AL Value testing condition: 1kHz, 0.5mA,10Ts
共(2)页当前第(2)页上一页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