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对不对?

楼主(2008-06-28):
我接好后,发现14脚的基准电压不是5V,是和电源电压一样(我用的电源电压12V)

,还有16脚那么接对不对?我看都是接在变压后的地了,我接在前面的地行不行?

网友A:
只能看手册了

网友B:
不知道

但A1&A2两个电容是这样接的吗?
是不是反了?通道电压比地还要低?

楼主:
re

多谢,已经解决,是芯片坏了,楼上说的对,我把电容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