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7-04):
看磁密及温升

不考虑温升的话,由额定磁密、饱合磁密决定。

楼主:
不可能不考虑温升啊`变压器就是在空载情况下也会有温升的!

网友A:
2楼没说清楚

长时间工作,二者都要考虑,短时间工作,热容量足够的话,主要是看磁密。
小时候,家里的SANYO饭盒收录机长时间工作,变压器仅仅温热,那个变压器我折开重绕了好几次,截面积2cm2左右,磁密好像在8000GS,长期过载2倍也不是很烫手。那硅刚片,一折就断,且断口发灰,质量比现在的好多了。

网友B:
一般变压器都可以超载多少使用

很简单,这要看你的预期寿命是多少.

楼主:
我用的台湾专顺的变压器做电源
就是空载时候都烫的不得了~!
还有那些个浙江佬的变压器~经常用的给烧掉`质量真差!
若说可以过载到一定程度`那按说这样不会那么容易烧掉的`
可人家就是用着用着`一段时间后就烧变压器了`郁闷

网友B:
这个情况与过载关系不大

就是空载时候都烫的不得了~!那是额定电压不符或当地电压过高
浙江佬的变压器~经常用的给烧掉`质量真差!看来更像是使用电压太高

网友A:
空载发热大

磁通已经快饱合了,带负载后温升反而下降。

我曾遇到过这种情况:空载易烧温度熔断器,带载则不会。

测量发现,空载到满载,原边电流一样大

楼主:
7楼说的不对的`用时候我都测过电压的~都是在220V左右的`不会那样是因为电压过高的原因!、
不明白空载时候为何会那样烫!
 PowerAnts说是磁通快要饱合的话~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么样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另考虑额定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