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2153使用问题!

楼主(2008-07-04):
下图是ir2153datasheet的经典接线图
我开始没有接两个MOS管和负载,芯片用12V供电,但是只有Lo有pwm波输出
Ho没有波形输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正常的

Vs是Ho输出信号的地,在没有半桥MOS管时,Vs是悬空的,没有形成地,所以用示波器是检测不到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