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直流电源输出电压的文波

楼主(2008-07-04):
(无正文)

网友A:
三点建议

1.在保证PCB设计合理的同时,选用低纹波电路
2.采用抗干扰布局布线方式,如前后级的安全间距,取样信号的走线,驱动线的布设,滤波元件的走线方式等都可改善纹波分量.磁元件和开关元件的工作状况也与纹波有关.
3.给IC的电源端和地之间并无极性大容量电容,给输出端和地之间并无极性大容量电容.该方法有一些效果,但治标不治本,同时增加成本.适用没有其它办法时使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大滤波电容的容量

网友C:
加大滤波电容容量作用有限

多只小容量低ESR电容并联才是正道。

===========================================================

引用 网友B: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3楼: 如何减小直流电源输出电压的文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大滤波电容的容量

楼主:
低文波电源

   多谢楼上的建议,不过我想的是用一个电容把文波取出来,然后用运放形成负反馈来减小文波,稳定输出!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C:
不可能的

纹波频率与开关频率同步,没法实现

网友D:
呵呵 多小才算小 多大才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