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24YN内部是什么保护了?

楼主(2008-07-06):
TOP224YN内部是什么保护?用它做个电源,用继电器驱动个DC24V/0.5A电机,在电机断电的瞬间反而经常无DC24输出了,需断电AC220V,过一会才能有DC24输出!
它什么保护了?

网友A(2013-07-08):
过热保护应该!

网友B:
过流保护了,
看看文档,把224的过流设置大点即可
电机启动瞬间需要大电流,224认为过流了,所以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