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用DC5V接USB插座无法充电?

楼主(2008-07-07):
A1200手机,用充电器和电脑USB接口都能正常充电。最近这里停电频繁,但12V蓄电池却有不少,于是试着用7805做个电源给USB插座供电,再通过USB线给手机充电,但发现手机根本不理会这个“USB”供电的存在。 难道仅供5V还不够,还要什么“握手”信号?

网友A:
将中间两条D+和D-都接地,再试试看?

楼主:
谢谢00

都试过了,包括D+-的悬空,短接,短接后接地; 它就是不充电。
悬空和短接后接地,手机还能检测到,认为进入USB大模式,还禁掉了诸如MP3等播放功能,但就是没有充电电流。

网友B:
菜鸟的看法

 D+ D- 短接  接地 是必须的 USB 协议上写的  手机对充电的要求是恒流 在恒压  例如 恒流  500MA 7805 驱动能力达不到吧!而且7805 的内阻很大 上去电压自然就掉下来了

楼主:
谢谢4楼

刚测过,我用的KA7805输出短路电流高达2.2A,带3.3欧电阻能恒定输出5V。

网友C:
一般都是电压识别的,自己拿充电器先量一下...

网友D:
你的usb线是原配的吗

一般的usb线是不行滴.....mini usb端有个引角通过电阻接vcc

网友:
7805输出5V应该电压不够,对地加个二极管增加输出电压5.6V以上看看能否识别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我用直流电源从4.5V试到了5.8V,没通过。

网友E:
与原配还是续弦无关,与电压有关

网友B:
7805 做的充电器 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