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充电可以这样做吗?

楼主(2008-07-12):
看了一下,锂电充电要先恒流再恒压,现在我手上有可调电源,我把电流设定为200mA,电压设成4.2V。然后把电池直接接上去。这样,刚开始,电池电压不足4.2,恒流起作用,电池进行恒流充电状态,达到4.2V之后,它就恒压起作用了。这样我发现电池表读数小于20mA就认为充饱。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完全正确

如果不知道电池特性,初始充电倍率应控制在0.1-0.3C

网友B(2013-03-06):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可行嗯,本来就是这样冲的啊

网友D:
厉害 就是这样充

网友E(2013-04-12):
设置4.2V理论上行的,最好设置到4.3V

网友F:
可以。电池管理IC就是先恒流再恒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