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分压电路,这样做可行不?

楼主(2008-07-14):
这样的电路是否可行?
两个电容上的电压能否保持一样?
如果可以保持一样的电压,我在两个灯泡前都加开关管控制,占空一样,是否电压还是一样?

网友A:
一起亮、一起灭时都一样,但开一个关一个时等着爆吧。

网友B:
不大行

除非电容量足够大,且对电压稳定性要求不高.

楼主:
那为何半桥变换器就是这样用的?

4楼,无聊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看清楚了,半桥变换器是这样的吗?

去学学啥叫“OTL”再学半桥变换器吧!

网友D:
我倒觉得不一定会爆`开一个关一个时候`前面的电阻跟电容若是搭配合适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