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电源高手指点,高频变压器的输出总是向下掉,怎么

楼主(2008-07-15):
我设计的高频反激变压器f 100k,功率6w,输入端工作在16v,砸数比1:49。
我目前用开路控制,工作在100k,开关管的输出占空比恒定10%,
输出端接10.005M电阻。不知道高频变压器的输出总是向下掉,而且输入端把
16v的电源拉的低于9v。按理来说就目前代的载和设计的变压器,不会出现
这种情况,请各位电源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