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8-07-18):
滤波电容在加载时候会发烫?请问哈是因为充放电的纹波电流过大造成的尼呢?还是因为电容本身的ESR过大引起的?
怎么办?
在桥堆跟电容间串连个电感可行?
或是并联上同样大小的电容?

网友A:
并联上同样大小的电容

是个好方案.注意均流.

网友B:
是因为充放电的纹波电流流过电容本身的ESR引起的。
两个都大才会发热,任一为零都不会热。
ESR你无法减小,只能减小纹波电流。两个同样的电容并联,每个电容上只分到一半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