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4V,电流5A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7-21):
电流太大,用LDO不妥

小电流的话,LDO是适合的

网友B:
5A的LDO大把

用LDO的效率相当于80%
用DC-DC不见得效率高多少。

网友C:
同步降压。用LDO的话,散热麻烦。

网友A:
1V-->4V的隔离DC-DC会不会做?

这一块效率做到80%的话,5V转4V的系统效率95.23%,完本不需要散热器。
很多八路军的招式,俺正在申请专利...

网友A:
同理

110V转100V,10A,用这个方法可做到98%以上,BUCK做不到。
这就是俺前些天所说的串联型补偿稳压,在低压差系统中性能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