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半导体制冷器的温控

楼主(2008-07-25):
各位大侠,小弟搞tec(半导体制冷器)温控已经快2年了,以前主要是基于体积的要求,设备对板的体积要求的比较严格,所以我的控制方式主要是对电流的换向进行控制,并没有对电流幅度控制,我查了很多资料,包括国外的,像光纤激光器用得tec都是对方向和幅度都进行控制,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电源的问题,即可控电流源,但我希望效率又能很高,希望有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同志一起探讨,我们也可以共同交流和分享。

网友A:
控制电源应该可实现你的要求

我N年前搞过饮水机制冷扳电源,用的是12V/5A的半导体制冷器,用开关电源供电,当达到设定温度时就关闭电源,效果也不错,比起有个别厂家还用传统的变压器再加整流滤波要好得多.

楼主:
啊啊

你那个比较简单一点,我需要加热和制冷,并且精度要求在0.1以内,我现在做得已经可以满足要求,但针对不同的应用,我的外接电压都要变,我现在想做个电源

网友A:
开关电源加换向怎样

半导体制冷器一冷一热,控制输入制冷器的电流方向可实现,再加上PWM控制电流,实现0.1精度应该可以吧......

楼主:
恩,我现在的控制方式就是pwm+pid算法控制的,精度在0.1度以内没有问题,可是如果电压要可调就没有办法了,不同的tec需要的电压也不一样啊,我现在就是想输入一个固定的电压,比如24v,然后出来我需要的电压,并对电流的幅度和方向进行控制

网友A:
这就对了

电压是固定的,只是控制负截(制冷板)的工作时间.pwm控制桥式电路,象控制直流电动机一样可正反转,脉宽从0.1-99.即可制泠或加热......

楼主:
JPL1007,我的问题不是关于怎么用电流控制进行温控,你说的方法我一直都在用,而且用到很多产品中,我的问题是通用化,比如tec的最大电压有可能是5v,7v,9v,这样我就需要在24v和tec电压之间加一个稳压电源把电压降下去,我的问题是怎么用24v出来各种电压,然后还能控制电流

网友B:
你需要自己做DC/DC变换或采用可调电压模块

现在的电源变换电路都是针对一定的负载特性 ,要么是电压控制要么是电流控制。你用的PWM温控闭环控制是以温度采样为基准温来调节输出电流。对某一负载不需要调节电压,你需要做的就是对24V基础上自己做DC/DC变换或采用可调电压模块,体积取决于你的二次电源体积。

楼主:
bevenzheng

你得意思,我其实需要做一个可调电压源,但范围需要从0-24v,并且电流很打,需要10A,你觉得好做吗,能给我点建议吗

网友A:
那电源就要分两级吧.n年前我做过一个可调的开关稳压电源(3-26V)输入35V,输出电流限制5A,开关器件IRFZ44只用一个,效果很好.你要从0V-24V就加多一个负电压即可实现.

网友C:
如果你不是对电源很有研究,还是买现成的吧

等你吧这个电源关攻破了,黄花菜都凉了.
术业有专攻啊

网友D(2013-05-28):
引用 楼主:
你得意思,我其实需要做一个可调电压源,但范围需要从0-24v,并且电流很打,需要10A,你觉得好做吗,能给我 ...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在搞这个,现在思路是温度反馈调节PWM脉宽,另外给负载添加恒流模块,使电压电压自适应,但是问题是脉宽调节的话就是相当于不停地高速的开启关闭负载通路,那这个TEC处于高频调制的状态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E(2013-11-07):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在搞这个,现在思路是温度反馈调节PWM脉宽,另外给负载添加恒流模块, ...

大神你好,请问你、一下,PWM脉宽调制不就是通过斩波对tec的输入电压进行调节,进而改变tec的输入电流吗,怎么会用到恒流呢?还有两个个问题,就是您提到的,高频调制会不会对tec造成不良影响?tec对电源的品质有什么要求,比如纹波啊什么的?求赐教。

网友E:
楼主您好,小弟最近在研究半导体制冷器的电源,不太了解tec对电源有哪些要求,不知道可不可以给一些指点,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发一点资料给小弟学习一下,谢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JPL1007,我的问题不是关于怎么用电流控制进行温控,你说的方法我一直都在用,而且用到很多产品中,我的问题 ...

不要把这个想那么复杂,做一个电流可控的DC/DC就可以,你说的5V,7V,9V做保护用。
这种半导体器件的电源和LED的电源类似。你想想LED怎么调节亮度的?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G(2014-01-23):
不知道楼主现在解决了没有,交流一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