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问题求救啊,快疯了

楼主(2008-07-26):
在推挽电路中为什么在MOS管关断时候,变压器初级电流在恢复到0后继续变成负电流,而且电流幅值非常高,造成烧管:描述如下,使用3525作为驱动,推挽输出,初级中心抽头,典型推挽接线方式,工作如下:MOS管打开电流斜坡上升(属于正常),当关断时候,MOS管D脚承受了越2倍VCC电压,但是电流在MOS管关断时候以很快的速度,使电流减少,并且变成负电流,负值幅度达到200A,工作1分钟不到,烧管,我感觉是这个负电流引起问题的,我的管是75A/75V,两管并联驱动,工作频率40K,由于这个负电流,估计使管内续流二极管烧坏,我带了300W电阻负载(24V输入,220V输出),望各位,碰过这个问题的,请帮忙呀,都快疯了

网友A:
看看

没图不好说
一般这种情况多半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B:
我也同意是变压器的问题

看你这样恐怕一车MOS管也很快烧完了...

网友C:
找抽

发个电路撒,太给大家添麻烦

网友D:
问问~~

为什么变压器有问题就会这样呢?电流这个大应该是产生了很大的负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