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D电源解决方案

楼主(2008-07-29):
    那位搞LED电路模块的大虾,能提供AC/DC电源解决方案?
    有:MDU4-SC-35;  MDU9-SC-35;   LEDUNIA0350C12F; LEDUNIA0700C12F的资料.
     谢谢!~

网友A:
LED电源考虑几点

恒流、限压、PFC(普通的PWM推DCM的BUCK-BOOST即可)

网友B:
什么信息都没提供,怎么说

输入输出参数,多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