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值和其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是什么关系啊?

楼主(2008-08-01):
(无正文)

网友A:
没关系,只和设计有关

网友B:
电感值和其能承受的最大电流

什么关系也没有

网友C:
两位前辈回帖,俺能不能小声的跟楼主说一下

电感值、最大允许电流都是实际电感器的必要参数,但他们什么关系也没有!

电感值就是电感器的本身的电感大小了!

最大允许电流就是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漆包线越粗,允许电流越大,但同时,同样的电感值时电感器体积也越大!

就像电阻值跟允许电流(实际以最大允许功耗表示,如0.25W、1W等)的关系一样!

网友D:
好比水管长度和水管粗细没关系一样……

楼主:
明白了~

感谢各位的回复,
受益匪浅~